800度烤炉

楼主(2006-10-25):
公司为了省的钱要自己做一最高温度800度的隧道式平面烤炉,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保温,还有用什么材料的输送带比较好,用不锈钢的还是铁氟龙的或是别的什么,设计细节上有哪些要注意的,本人没有接触过这么高温度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保温材料用耐火砖砌,输送带用锅炉炉排材质,测温用热电偶,您的设备已经是小型锅炉燃烧系统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用什么加热好呢?不会要烧煤吧,烤炉要有15M长,产品烤干时对环境要求很高,不能有颗粒之类的粘到产品上

网友B:
可以用耐火砖,但需考虑耐火砖之间的密封.用热电偶测温,用PLC做控制器.可以用加热管或电热丝,加热管贵些,耐用,电热丝便宜,麻烦!

网友C:
有一种不锈钢叫耐热钢,明天上班给你查一下,我们单位有用的,炉温1200度,热电偶测温,加一个温度控制器才几百元(2-300),我记得耐火砖有两种,一种叫镁砖非常硬,一种叫面包砖,非常软,我们用它做电炉子。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再请教一下烤炉的上料和下料口有1M宽,高度有10CM到30CM(可调节)会跑出很多温度,使周围环境温度很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C:
我们单位的炉门前面加水帘,上面有排风机的抽风口。

网友D:
真好可以自己设计

楼主:
TO: 大头鱼
是水帘还是风帘,我的产品可不能碰到水啊

网友C:
我们单位是加工钢材不怕水,你可以加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