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老师及各位,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2006-10-25):
有一台爱默生TD-2000 11KW的变频器,接小电机时一切正常,但一接7.5KW以上电机时,就显示E009的故障代码,表示输出缺相,而电机经测试没问题.请问李老师及各位,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我想那是变频器功率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A:
    我已前用东元的变频器时,有过这样的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但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都是平衡的,如果功率模块有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B:
电机参数设定的对吗?

网友C:
我有一次碰到TD3000的变频器在未接电机线时报输出缺相的故障,不知何因

网友D:
参数设定有没有问题?

楼主:
请教跟哪个参数有关?

网友E:
这个与参数无关,与驱动有关,检查驱动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