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Bradley变频器论坛-只结网不打鱼

楼主(2006-10-25):
Rockwell Automation旗下的AB变频器在世界变频舞台上数一数二,广泛应用于M国军方,在北美市场是无可辩驳的第一位。 这段看着象广告:)
AB变频器有什么特点呢?有哪些型号和系列呢?应用中有哪些天然误区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有哪些能做和不能做呢?有什么高手、资源和支持呢?一个懒汉怎样小手指都不动就把图出好呢?:)这才是AB变频器该讨论的问题。

网友A(2007-03-15):
A-B新推出的PowerFlex系列变频器尺寸小,节省空间,给用户提供了强大的转速控制能力,是速度控制的理想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

网友B:
贵的吓人!

网友C:
A-B质量是没的说,就是银子多了点,便宜就好了

网友D:
质量好自然要贵一些。看你在什么地方用了

网友E:
也不贵。4系列的性价比不错。 有:PowerFlex 4,40,400,40P,4M,400P.

网友F:
李宁的东西贵不? 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G:
贵不了多少啊.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H(2007-04-18):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要开“大奔”,也不是所有的用户都选择ROCKWEll

网友B:
楼上的正点!

网友I: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要开“大奔”,也不是所有的用户都选择ROCKWEll

酷。。。

网友J:
AB的1336系列变频器我们用过很多,价高故障率高,不敢恭维,PLC嘛还不错.

楼主(2007-06-28):
AB好在哪里?
AB的工程型变频器PF7系列内含三个环:
速度环、位置环、转矩环。20D可带双编码器,实现全闭环。
一般真矢量是FVC方式,而AB有独有专利技术叫 FORCE。应用此技术的真矢量方式叫 磁场定向控制技术 “FOC”。
此技术针对转子定向控制,进行更为细致的自辩识检测,比FVC更进一步。开环高速范围达120:1,闭环精度可达十万分之一(依赖编码器)
怎么说呢?还凑合?做点高速纸机了,精轧了还行。

楼主:
说AB好的人很多,说AB贵的人更多。
AB好,好在哪儿?AB贵,贵多少?
好得值不值贵的价?

楼主:
PF700B版墙加“电压调节模式”

把P053设为5 Adj Voltage 就可以激活AB 的PF700变频器 电压调节方式。此方式下,电流极限在达到阈值时会减少电压代替减少频率输出。电压命令的斜率突变是力求避免的,这样可以把剧变噪点造成过流跳闸情况的可能减到最小。

网友K:
to:雅格宾:
最近过的怎么样,有时间联系我,好久不见了,你电话我弄没了

网友L:
用过两台,结果就有一台坏的, 郁闷的不行,

楼主(2007-07-31):
好,最近太忙,有空打你电话。
--------------------------
固定频率控制应用
很多应用方式要求一个固定频率下电压变化输出。对应这样的应用要求,我们最好设置频率斜率为“0”,把(Accl Time 1&2)和(Decel Time1&2),参数140-143设为0。输出电压的斜坡单独由参数(Adj Volt AccTime 电压调节加速时间)和(Adj Volt DecTime),参数675-676决定。

楼主:
输出滤波器

几种电压调节应用可能要求使用输出滤波器。任何L-C或sine正弦滤波器用于变频器的输出侧必须符合变频运行频率的要求,也就是逆变器产生的PWM电压波形。变频器能输出0-400HZ频率且PWM可调节开关频率范围是2-10KHZ。当应用输出滤波器的时候,(Drive OL Mode 变频过载方式),参数150应该设置为PWM频率不受过载条件影响(例如“0选项,禁止”或“1选项,Reduce CLim”减少电流极限)。

楼主:
Trim Function 限幅功能

电压调节也有限幅功能。在(Adj Volt TrimSel),参数669电压调节限幅选择的值加上参数651(Adj Volt select)电压调节选择的值为参考值。而定标限幅是由参数672控制的。P672(Adj Volt Trim%)电压调节限幅百分比。当参数672符号为负的时候,(Adj Volt TrimSel P669)的值要从参考值中减去。

楼主:
过程PID控制
过程控制PI环经参数配置可用于调节变频的频率和电压命令。典型应用是电压调节围绕电压命令实现闭环控制。打开过程PI(比例积分)要把参数124(PI Configuration)的第10位设为“1,AdjVoltTrim”电压调节限幅。此位设定PI调节器输出对电压参考值限幅,优先于对转矩或速度参考的限幅。
如果设置P124的第0位为“1,Excl Mode”,限幅就只对电压调节起作用。
如果电压调节与转矩调节不兼容,P124的10位和8位要设置,如果发生了PI配置冲突,那么P212(Drive Alarm2)变频报警2中第19位会置1,发生二类报警:(PI Cfg Cflct)PI配置冲突报警。

楼主:
哪里能用到这个AdjVolt控制模式呢?

在电压控制模式中,输出电压控制与输出频率完全解耦,分别单独控制。电压和频率元件有单独的参考值和加/减速率。在此特性中单相和三相输出都成为可能。
电压调节不是为典型交流电机设计的,而是为控制电磁负载设计的。

典型应用包括:
* Liner Motors 直线电机
* Vibratory converying
* Vibration Welding
* Electromagnetic Stirring
* Induction Heating (400 Hz or Lower)
* Resistive Loads(dryers)
* Power Supplies 电源

网友M:
AB的小阿。。。

网友N:
我看是变相的做广告在这里。

约看约像在做广告。经管楼主一再的掩饰。可还是离不了推销这个牌子。见解的告诉联系方式。等等。

我这样说:简直是一针见血吧。。。。

网友O:
PowerFlex 4,40,400等都是台达在苏州ODM的啊

楼主:
应用坛,维修的在这儿找不到共鸣。

楼主:
老雅一不问用户姓名,二不问你哪部份的,三不问电话及联系方式。这就叫只结网,不打鱼。

楼主:
稽康说:嘉彼钓叟,得鱼忘筌。说得就是这事儿:)

网友P:
老雅, 要是鱼儿不停地撞你的网,你怎么办?把它捞起来,还是让它不停地撞直到撞死?

网友Q:
看到有人说什么用AB变频器做精轧机,呵呵!不知道这人懂不懂精轧机,AB的产品是还行,但是美国多年以前就没有冶金行业了,AB的产品在哪个精轧机上用过,倒是要请教一二,据我所知,AB的powerflex系列变频器在380V的档次中最大只有132kW的产品,在690V的档次中最高也才1310kW,容量再大的只有中压6000V的中压变频器才有大容量的产品,也就是PowerFlex7000,不过PF7000是没有矢量控制的,即PF7000型只适用于风机水泵类的场合!根本不适合于精轧机上精密的张力控制系统。而精轧机的主轧机一般都是容量在6000~10000kW以上的大电机,所以根本AB的变频器就没有在精轧机上使用过的先例!

网友R:
接触最多还是 欧姆龙的!

网友S:
全球五大变频器品牌不知道有没有AB这个牌子。我只知道有丹佛斯和ABB其他的三个是啥?

楼主:
TO 王扬雨:
嘿嘿,撞枪口上了。钢铁工业至今是M国的支柱工业之一,钢铁和冶金是两回事么?
AB的PF系列700S,20D 380V供电达1KKW,你说的132KW是指700,20B。你掌握部分信息,不完全!
世界五大品牌?按什么排的?没听说过。

楼主:
精轧的业绩能列出一长串,你对哪家熟悉呀?要去亲眼看起码要进得去大门呀。
比如宝钢吧,进大门没证可不行,你一般用什么牌做精轧呀?做了哪条线呀?达到了什么指标呀?说说。。。。。

楼主:
美国人不做冶金了M国人吃什么呀?他们的钢板都是中国生产的?

楼主:
老听Danfoss的代理说它是世界第一的变频器,但从没在D的正式样本或通讯上看到这个消息,这次又看到个什么全球五大变频器,丹也恬列其中。分析一下这是不可能的:
1、产品线不全,受限制。它的主打变频器一直是VLT5000,但5000的380V只到400KW,且是一个SVC的产品,滑差控制而已,5K PLUS呢功率段更有限,还没有690V供电的产品。
2、FC300,FC100业绩大家知道,最大400V只到700KW;
3、其它2800、2900,6-8K都是风机泵型VF产品。总之高端不会想到用它,低端它又太贵。
4、它没有中压产品
5、根据小克劳森在厂庆上的讲话,它在中国的业绩还没有西门子一个零头。小克不会那么傻,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的。
6、它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不但包含ABB这个大家伙,还有西门子、施耐德、CT、AEG(converteam)等众多品牌,瓜分下来的市场D只占很少,要屈尊于以上品牌之后;欧洲市场份额小、亚洲看中国,中国市场小克说得很明白了。
7、D 在上海的代理商,比较著名的有三信,生的 津信,连庆衡道等,但这些代理都同时兼做其它品牌,这说明只做D的生意吃不饱。
8、Danfoss的短板很多,要比就得跟施耐德等排名较近的比份额,挑AB没意义。

AB有所不同
1、没有任何对手敢不承认AB在北美的占有率;
2、在中国,AB变频器没达到它配享的地位,虽如此,D的最好销售业绩拿到AB来都不算什么,从这点可以看到品牌差距;
3、AB有良好的品牌形象,7系列的功能,如所说的电压调节,在ABB是特殊宏才能做到,用户要另付费的。
4、AB的产品系列有20余种(含历史产品),能满足不同需求。
5、AB有中压变频器,且是电流型的。所谓非矢量我不知你是哪儿听来的?PF7K的人机采用HMI,内嵌功能很强,双PWM产品及12、18脉冲产品还是可以的。也应用了FORCE,不只是矢量,还是高级矢量。

你能把AB的20种产品都罗列出来并加以说明 么?
楼上的,说你呢:)

楼主:
PF700 20B的产品马上扩大到480KW了。700S 20D的功率还在继续扩大。
流水不腐,为洋货争,不值得。

网友E:
真正的排名是:
 菠萝富,门铃安;
 东立来,爱施丹。

网友T(2007-09-18):
AB现在主推PF系列,1305,1336T,S,E系列现在价格备件很难买,不过都能用PF系列来取代,AB的中压高于2000KW比较有优势。

楼主:
很容易被引到中压变频器去了。其实,变频方面产品线长是很重要的,对应于不同的应用要有相应功能、功率段的产品,缺腿是做不成大品牌的。
另外一种名牌产品不会表现为某方面特别突出。比如说过载能力特强,那么体积就会大,就有更高散热要求;如果过载又强、体积又小,散热不好也行,那就奇怪了。

另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产品没有全能全优的。

网友Q:
下面引用由雅各宾在 2007-8-23 22:32:00 发表的内容:
精轧的业绩能列出一长串,你对哪家熟悉呀?要去亲眼看起码要进得去大门呀。
比如宝钢吧,进大门没证可不…
--------------------------------------------------------------------------------------------
呵呵!来得少!看样子打到痛脚了,这位雅各宾说了不少啊!
宝钢你进不了,别人就都进不了吗?我是天天去的,BSEE去得最多!
在宝钢也就两条薄板线用了你们的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原因嘛!就不说了!你们的人有钱赚的时候就来忽悠,钱赚到了,就不见影了,有时想找个人陪陪标都找不到!真是!

网友U:
我也觉得AB的东西是不错. 但销售方式和售后服务很糟糕.

网友E:
TO王扬雨: 听兄弟这么说,天天去宝钢光荣啊,上班的还请个病假,你天天去?兜那么大圈子干吗。去BSE不至于狂成这副嘴脸! 又什么痛脚啊,又什么陪标呀? 你来论坛干嘛来了?吹牛B,抖机灵。去两天BSE,孩子拿自己个儿当人了?

网友E:
受累问一句:宝钢拿没拿你当人啊?

网友E:
就你这种心术的东西,有了你这样的工控才有今天这么乌烟瘴气!

网友V:
PowerFlex 4,40,400,40P,4M,400P.好象是台达代工的吧.

楼主:
AB又不是我们家开的。
我只是想详解一个产品,看看哪些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当华人品牌还无法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时,我们可以利用外国的产品生产自己的设备。
AB就算是越南西贡花子岭爱滋牛村生产的也跟我无关,是台达代工或英业达设计,这都没关系。关键是AB哪些地方可以用。

楼主:
王扬雨跟东工有关系么?
我判断你是个销售,是AB的竞争对手。而且不大懂技术。
你说的主轧机是6M-10MW,那么用于主轧机的都是哪些品牌呢?这些品牌又有没有把这么大的中压变频器参数列在样本里呢?
他们又会不会生产个几百台存在物流中心等客户来买呢?
我不为洋品牌说好话,包括AB和你的品牌。
产品不是拿来崇拜的,即使你吃这家的饭,也不必拿他当老子当宗教。
你这样很狭隘。

网友W:
TO:雅各宾
产品不是拿来崇拜的,即使你吃这家的饭,也不必拿他当老子当宗教。
你这样很狭隘。
不要拿你AB的东西和ABB来比, 你怎么比啊? 太可笑了!!!
在中国,AB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跟DANFOSS比不要SHOW你的产品线, DANFOSS做出来的应该说都不错.真要比起来,你一说话, 我想ABB, 西门子的人都会狂笑...

楼主:
“我的东西”?什么是我的东西呀?
什么又是“你的东西”呀?
丹的总经理是谁呀?说说。证明一下我说的事。
一个外国品牌,你别那么执了,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不是华人的!要执当为华人工控执。

网友E:
在中国,AB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跟DANFOSS比不要SHOW你的产品线, DANFOSS做出来的应该说都不错.真要比起来,你一说话, 我想ABB, 西门子的人都会狂笑... -------------------------------------------------------- 是ABB、西门子的中国员工会狂笑呢,还是外国员工狂笑哇? 如果外国人笑,他们看得懂么? 如果是中国人笑,它们又笑什么呢? 笑国内同行对外国产品解析的认真和笨拙么? 笑华人工控的胼手砥足、筚路蓝缕的努力么? 笑农药试验成功前666次百折不挠的挫折和探索么? 笑诺贝尔的TNT发明前的几乎万劫不复、九死一生么? 是你就是ABB的这样狂笑了,还是你预见到ABB、SIMENS的员工会狂笑他们血浓于水的同胞呢?他们狂笑啦,你听见了?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网友W:
TO孟氏芳邻
还有雅各宾
不是很确切你们的实际身份
但根据你们的张扬---一边痛批国人的"媚洋"---扬DANFOSS和ABB, 一边又自顾吹捧AB
很困惑...
个人也心怡民族品牌,如过去的安圣及今日的华福(不如过去的安圣)
我仅看你们这些做AB,DANFOSS,ABB的国人在这里表演发表一些想法而已---比产品线, 做AB的可以瞧不起做DANFOSS的,但同时不就被做ABB,西门子的瞧不起了吗? 仅限于此, 无它

楼主:
你想象的事不存在。
想透彻地解析一个产品,在应用层面给适用者一点资料和选择。国货还做不到的到时候,用户也要有产品可用。
ABB和SIMENS的人不会瞧不起AB,就象AB的PLC也不会瞧不起ABB的PLC。产品总是各擅胜场,没有面面俱到。
据方方面面资料汇集,AB的VFD销量占世界第二位,排名高于SIMENS。

楼主:
客观地评价AB和DANFOSS,并不等于AB瞧不起DANFOSS。去伪存真是工控人的品质。
单就我对DANFOSS的关注,DANFOSS不会感觉不到我的尊重。
不可否认的是:DANFOSS排名世界第十二位。

网友X:
DANFOSS排名世界第十二位这个是指什么排名,有什么依据?

楼主:
依据国际中立机构的调查报告。销量排名。

楼主(2007-10-25):
污了我的帖子

楼主:
再说点实现应用的法门。

楼主:
准备发点功能方面的东西

楼主:
回去翻书了?

网友E:
他卖成什么样不关我事,我用成什么样很重要。

网友Y(2007-11-29):
雅各宾: 发点  pf7系列的 pf700的  位置控制功能的 资料吧 , 接一个编码器做定长切割控制, 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 怎么实现 ?

网友Z(2008-03-31):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

网友Z:
2008年AB变频器的大系列有:PF4,40,400,70,700,700P,1336PLUSII等,值得注意的是1336 IMPACT已经停产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2008年AB变频器的大系列有:PF4,40,400,70,700,700P,1336PLUSII等,值得注意的是1336 IMPACT已经停产了


上面的同学,做销售还不把产品系列记熟啊.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B:
雅各宾您好!

    一台AB 1336 F变频器被人设置了密码,导致参数无法修改,请问如何破解AB 1336 plus变频器密码啊?

先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E(2008-05-12):
私下回答比较好。因为是秘密。

网友AC:
太贵,一般的厂很少用的!

主要用于,汽车生产之类的大厂!

还有!我个人认为,AB推广的不是很好!

楼主(2008-07-12):
从来都是这样,AB应该反省一下。怎么样才能做好市场,投入太少了。

网友AD:
不要争了,想想把中国也造出那么好的变频,我们就不用出去买进口的了...

网友AE(2008-11-21):
顶AB!   不过貌似老美不是很在乎中国的小市场。这次金融危机后,会有改善吧,毕竟中国潜力大大滴……

网友AF:
雅各宾您好!

我有一台PF700 3HP 想做P088 (2)转矩调节 需要外加一个转矩?考值 请问我因该怎么加上去 参数又该如何设定 谢谢

Email: 0929632827@yahoo.com.tw

网友AG(2011-08-03):
我有一台AB变频器无法启动,寻求高手解决问题,急,急。联系电话15026987502

网友AH:
AB的变频器有什么好吹的?真是个大忽悠,700S是VACON的,4系列台达的,AB的DSY部门用安萨尔多或者VACON的整流,加vacon的逆变做工程。美国的变频器就一定好?呵呵!美国的真正的高科技不是变频器吧?

就一个700的是自己做的。

楼主:
楼上阿波波的:在这坛子里有不忽悠的吗?

问:你觉得是IPad2硬件重要,还是APP STORE更有前景。40万个应用程序才能让你拥有明天是吧?

BILL GATes早就替你选择过了,实践过了是吗?

AB 的700,700S,还有你不知道的755都不是最牛的。关键在于硬件最好的品质是稳定。

算法,集成架构,标签寻址方式,速度、转矩、位置环、电流、磁通的定向控制,双核高速处理能力,这才重要是吗?

DTC有短处的,磁场定向的FORCE也有长处。

VACON做两种打标,一种是直接移植,就换个外壳和牌子。如HONEYWELL,CULTER HAMMER等;

还有一种是硬件加接口,算法和软件全改啦。如700S.

还有,用对方应用宏功能,做特殊的,如700H.

你这么说ABB的电机和部分变频器还是宝德的呢。

西门子的高压还是ROBINCON的呢。

施耐德更是八国联军,货郎团队,无一字无来历。了解商务运作,了解工控神粹吧。

借腹生子的,没什么光荣!被借的也没什么好隐瞒。还有DSY已经不存在啦,两年前的事儿。

网友AI:
优势品牌:金钟穆勒、瑞典ABB 低压产品、艾默生变频器阿尔法全系列变频器、德国倍加福P+F、爱福门IFM、图尔克、德国西门子PLC、施耐德变频器、韩国奥托尼斯 如果有客户需要,可以找我询一下价格,谢谢 移动电话:15073715113 李伟

网友AJ:
问几个菜鸟问题 AB 70  的 和 AB 700的说明书一样吗?? AB 70如何设置成面板起动??如何把另一台设备的参数复制到这一台上来??!!麻烦详细说明下。

今天在一家印刷厂,遇到一台AB变频器,是用ab PLC加AB70 变频器,通过通讯控制的,但变频器不能起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去的时间上面显示star up  actv (大概是这样吧,记不清了),黄灯闪。最后不知道把什么按了,又变成 NOT enable了,还是黄灯闪,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26):
对:hlxab 关于

问几个菜鸟问题 AB 70  的 和 AB 700的说明书一样吗?? AB 70如何设置成面板起动??如何把另一台设备的参数复制到这一台上来??!!麻烦详细说明下。

今天在一家印刷厂,遇到一台AB变频器,是用ab PLC加AB70 变频器,通过通讯控制的,但变频器不能起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去的时间上面显示star up  actv (大概是这样吧,记不清了),黄灯闪。最后不知道把什么按了,又变成 NOT enable了,还是黄灯闪,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多次问过,也多次答过。正确的说法是,AB怎么屏蔽面板控制。AB的面板控制如不特别设置是一直有效的。尤其面板上的红色0字停止键无法屏蔽。面板在默认情况下一直可以起动和正反转。只有在MASK参数中面具屏蔽才可以不生效。或361-366设置2线制才会失效。但通过192设置又可以再生效。

网友AK:
AB的变频器产品线真的搞不懂,就一个700还分N种,晕啊,只知道华章拿它做纸机,好像也不是用的矢量产品。

网友AK:
楼主我猜慧桥的。

网友AL:
AB的产品用的不多,以后有问题再来请教。支持一下。

楼主(2011-12-23):
引用 网友AM:


    猜错了。

网友AN:
这里是否有罗克韦尔的产品经理,比较年轻一点的,负责报价或选型什么的,

请联系我13366681424

如果伟肯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