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设备的测温

楼主(2006-10-25):
要对一旋转的大型卧式转窑中部测温,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以前是用一热电偶,再用一碳刷式接出来的,还有没有其它的好办法啊?

网友A:
用光测,就象非典是启用的那种,用红外线就可以测量

网友B:
用红外测是好的方法,不过,在窑的中部,怎么开孔是个问题。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95700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6112

网友D:
晕死,难道都没见过转窑的测温吗
很简单就可以实现的
热阻或者热偶加滑环!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给你详细解释!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们以前也是用的加滑环,还是自己做的,不过存在接触不好的问题,所以想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还有不知道这个滑环哪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E:
可以使用编码无线信号发射、接收或红外光电编码发射、接收

网友D:
TO:从新来过
接触不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采用的是上托式,
这样容易累积上灰尘,而导致接触不好
你可以换成侧面簧压接触式的,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改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