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未工作发热

楼主(2006-10-25):
我厂里有一台机器,一打开伺服电源几秒钟就 跳闸,其中有一台伺服马达发热,刚装机台的时侯这台马达就有一点发热,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问题,因为是老外装的,我们不敢作声。我现在就是有一点郁闷,马达没有工作,为什么会发热。机台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马达也不发热了。

网友A:
励磁绕组有问题,或者励磁电压不对。

网友B:
伺服电机发热说明已通电了,没转才让你认为没工作.有两中情况一是电机带制动,在制动没打开时电机不能启动,过一会儿驱动器报警;另控制部分设计或调试有问题,机器上电驱动器就通电,但没给旋转指令,要查控制电路设计,如是PLC控制的,其程序有问题,问题只出在上电时,运行后没问题.

网友C(2006-12-06):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2007-10-25):
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