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滑环处打火,请指教

楼主(2006-10-25):
我厂使用的380KW绕线电机滑环与电刷结合处打火,并且滑环温度很高。请指教!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可能哦。
一、弹簧压力是否恰当;
二、接触面是否光滑;
三、滑环是否因失圆而跳动;当然还包括因轴承的原因引起窜动等。
四、三相转子电流是否平衡,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引起其他相电流过大。至于温度高吗,打火温度当然高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除了整流电路所说的,我补充2点:
1、电刷是否同种类而且是同型号材质的?
2、短路开关是否短好

网友D:
好的,LZ解决没有?

网友E:
   看看炭刷接触怎么样。

网友F:
接触是否良好,碳刷质量如何,转子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