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elta温控表

楼主(2006-10-25):
我用台达 TP04 + ES32 + 4个温控表 + 2个变频器 通讯时,我在文本上修改温控表设定温度时,怎么温控表上设定温度的值没有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温控表上设好了上限和下限温度,断电后温度怎么又回到了初始值-999~9999,比较郁闷。

网友A:
應該是通訊的問題
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嗎:文本寫值到plc的DXXX,然後由PLC寫到表的地址中.
給我發郵件我給你個現成的案例.
jin.ling@d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