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0维修求助

楼主(2006-10-25):
一台ABB DCS402直流模块,报的是COMM LOSS故障,并且闪动,经检查是励磁坏,主板坏了缘故,(故障点已修好),但是试车是又犯愁了,由于办公室没AC380V电源(试励磁用),怎么办?哪一位大虾能给我高见呢?

网友A:
没法试了,只能去现场!报COMM LOSS应该是主板SDCS-CON-3A的问题啊,跟励磁没关系呀!有空进来QQ群13481299聊聊!

网友B:
可以用变压器把220V变成380V用呀.

网友C:
电话13581536408
于浩东

网友A:
变压器只能提供2相380V啊,不能试主电路,而且也没有直流电机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采用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再借用ABB ACS600的进线电抗器,就能解决电源问题,至于电机嘛用假负载也行,(本来DCS400/DCS500就可以作为直流电源用),并且试好车,两台机器都修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2009-03-02):
专业维修ABB DCS400 DCS502B直流调速器,十年ABB传动调试维修经验,有SDCS-CON-3A,SDCS-FIS-3A,SDCS-PIN-31提供急用.同时也有DCS502B备件,

广州董工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