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4点,能拟合出圆的比较好的算法是什么!?

楼主(2006-10-25):
测得工件4点,圆的中心已知,求由这四点拟合出一个理想圆较好的算法是什么,大家提建议,先谢了

网友A:
平面还是空间?

网友B:
已知三点便可决定一个园;已知四点外加圆心,条件太多了吧!

网友C:
一般情况用最小二乘法。变量也就只有一个半径R,公式推导可以看出,就是就每个测点坐标求出对应的半径,然后求平均就可以了。而且相对应的算法就比较简单了。
但是这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呢?

网友D:
中心都已知了还啮合圆。

楼主:
可能我说得不太清楚,但是我现在在改算法:测头不动,工件旋转,每转90度测量一个点,一共测4点,拟合一个理想圆,然后侧头横向移动,再测四点,再拟合一个圆,以这两个圆算工件锥度,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多提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E:
不太明白,立体几何没学好,想象力差点,哪位高人能把图帖出来啊,谢谢啊

网友D:
你的目的就是要测锥度吧,不能保证工件旋转的时候旋转轴同零件的轴同心?

网友F:
要是同心的话还费什么劲啊,我以前做过空间三点计算一个元的,是用,向量的乘法实现的(三维的旋转与拉伸),你这个应该也可以的,还是解各四维方程了,肯定能搞定。

网友G:
三点能确定个圆,知道圆心,一点就能确定个圆。
楼主的条件多了3各点,你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圆度误差吗?

网友G:
工件旋转引入了许多误差因素,好像问题更复杂了。

网友H:
你的测头在圆心线上是不是

网友I:
实际上知道两个圆及两个圆之间的距离,锥度自然就出来了。你测量时锥体在做同心转动,应该很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