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横切机 伺服控制

楼主(2006-10-25):
交流伺服 我想用伺服做纸张横切机的切刀控制,要求切刀每次转一圈停到原位,纸张的裁切长度和送纸速度(通过编码器测量)可以改变,因此伺服要跟随纸张的运动和需要裁切的长度而频繁起停,请问用三菱哪一系列的伺服做比较好?配置怎样?可否不用定位模块?

网友A:
切刀也用伺服?没必要吧。切刀没必要反复启动吧,伺服乘切刀抬起的间隙送料。送料不要采集编码器信号,开环控制,直接根据辊来算就可以了,精度足够好。市场上这样的系统很成熟了,千把块钱

网友:
"要求切刀每次转一圈停到原位"
"切刀也用伺服?没必要吧。切刀没必要反复启动吧,伺服乘切刀抬起的间隙送料"
描述的应该不是同一种机器。

楼主:
是的,我这种是辊刀,在轴上装了刀,轴旋转带动刀切纸,通过编码器采集送纸的长度和速度,测量到一定的距离后启动伺服切纸,保证每张纸板精度+/-2mm

网友A:
:)老是觉得你那切刀的伺服电机蛮浪费的

网友B:
这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电子凸轮功能吧!速度和长度都可以调节的!不能说贵呀,人家的效率高哟!

网友A:
可我觉得“切刀每次转一圈停到原位”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啊

网友C:
樓上朋友
樓主考慮用伺服的動機 我們要先了解 你想的架構也許是樓主已經在量產設備 假如樓主作的ㄧ台可抵你三台產能 你有何"時間"優勢
你送料的電機所付的成本也勢必更高
樓主 你要的系統就是電子凸輪的功能就夠了 退而求其次三菱的同步功能也能做到 伺服建議採歐系低慣量加減速機

网友D:
留下你的联系方法,我有全套成熟的解决方案.或者你跟我联系,mjb@ttk.com.cn

网友:
你可以和我联系,em278@emotioncom.com

网友E:
看来刚入行,横切机早有现成的N种方案。变频器的便宜,速度较慢,伺服的贵,性能好。用运动控制器最好。

网友F:
正准备做这个方面的应用。
学会了再来报告。
不过是切钢板,我想跟切纸虽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原理差不多

网友:
不过是切钢板,我想跟切纸虽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原理差不多
原理可能差不多吧,但是,工艺差得可不少。钢板这个东西,比纸板硬多了(好象是废话),在切到板上的瞬间,有非常大的阻力。

网友G:
这种控制方式早已成熟,60米/分以下的速度用变频器足够,精度完全可以达到;60米/分以上150米以下就需要用伺服控制器,搭配普通电机即可完成,精度达+ -1mm.如要详谈可拨电话:13792888508

网友H:
切钢板时你还要控制切刀刃口速度的水平分量的,切纸张可以不必了吧。

网友F(2006-12-17):
重剑兄说得对,当时刚上手,连旋切和飞剪都没有分清楚。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4882
看看学习一下吧! 已经是很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4882
---------
好文章,将旋切的原理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这方面已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在纸板生产线应用非常广泛,如天龙电脑,卡达电脑都有非常成熟的技术,不妨看一下

网友J:
能不能说一下旋切的数学模型,如果只是采用让线速度编码器经过分频后传给伺服的方法是不是精度很低,请刘工说一下?

网友K:
能不能说一下旋切的数学模型,如果只是采用让线速度编码器经过分频后传给伺服的方法是不是精度很低
当然
上面给除连接了。

网友J:
控制要求是知道,但是如何在算法上实现,还是想不出来.

网友J:
当切的长度远大于刀盘的周长时比较容易,当切的长度只稍大于刀盘的周长或小于刀盘的周长时比较麻烦,还没想好如何实现,对了上面给的连接是切纸的还是切钢板的机械结构,刘工,能不能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J:
还有是不是只要测量的位置准确就行了,当然了速度精度越高越好,用伺服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速度的精度和响应速度,与具体的定位精定关系不大,请问刘工是不是这样啊,我的理解会不会差很远?

网友K:
,对了上面给的连接是切纸的还是切钢板的机械结构

切纸的,也有人用这样的结构切铝板

还有是不是只要测量的位置准确就行了,当然了速度精度越高越好,用伺服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速度的精度和响应速度,与具体的定位精定关系不大

速度与位置本身不可能严格分开。没有好是速度响应,就没有定位精度可言,毕竟这不是静止状态的定位

网友J:
那切钢板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当切的长度只稍大于刀盘的周长或小于刀盘的周长时数学模型怎么做啊?

刘工,能不能提示一下?

网友L:
因未涉足此领域,提几个个人观点望大家指正:(基于“徐俊”大虾的图
1、送料辊是由生产线控制的,因此伺服只是控制刀辊的运动;而不是伺服通过联动机构同时带动送料和刀辊的同步或比例运动。是这样吗?
2、控制环路是编码器检测送料的速度,送入控制器,控制器再通过运算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带动刀辊;这样会产生多长时间的滞后?
3、用(运动控制板卡+工控机+伺服系统)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两种控制方式哪种价格有优势?
4、是不是因为横切、辊切都用在比较大型的场合,所以都不用气缸控制切刀?如果用计编码器脉冲数到一定值的方法来控制气缸切断行不行?

网友M:
机械凸轮也可.可定料长.送料停.切刀下.切刀起.上定位传感.又送料.成本应不高.

网友K:
当切的长度只稍大于刀盘的周长或小于刀盘的周长时数学模型怎么做啊?

切长小于周长,就是说,切的时候,刀减速了。

网友N:
2mm是不是有点哪个了?切很长或很厚么?

网友N:
 2mm是不是有点哪个了?切很快或很厚么?

网友J:
  当切的长度只稍大于刀盘的周长或小于刀盘的周长时数学模型怎么做啊?

切长小于周长,就是说,切的时候,刀减速了。

因为切的时候,要求切的的线速度和送料的速度一至,所以刀在非同步区的线速度恳定比整线的速度快(当切长小于周长),也就是旋转一周需要经过一次减速(从非同步区进入同步区),一次加速(从同步区进入非同步区),问题是如何计算出非同步区的速度使切刀到达切点时下面送料也刚好的需切的位置?

刘工,在拜托了,能不能给点有用的提示,谢谢.

网友F:
设剪切完毕的角度为180度,停刀点为0度。剪切角为30度。
当剪切长度远大于切刀周长的时候,在0度停刀,加速至150度进入同步区,离开同步区后减速到0度停刀。
剪切长度略大于切刀周长,在0度不停刀,其他加减速过程一样。
剪切长度小于切刀周长,离开同步区后加速到0度,然后从0度减速到150度。
提供参考而已。

网友K:
"当剪切长度远大于切刀周长的时候,在0度停刀,加速至150度进入同步区,离开同步区后减速到0度停刀。
停刀?如果你不停它,问题会简单一点。

网友A:
本来要下了,看见这边帖子竟然也在切纸,好玩

网友F:
停刀?如果你不停它,问题会简单一点。

就我们公司提供的旋切功能,数年前提供的模块是不停刀的,目前提供的程序内核是停刀处理。可能是考虑到低速运转精度问题吧。

网友J:
"当剪切长度远大于切刀周长的时候,在0度停刀,加速至150度进入同步区,离开同步区后减速到0度停刀。
停刀?如果你不停它,问题会简单一点。

为什么?感觉刀在最上面时停刀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如果不停刀可以和剪切长度略大于周长时和剪切长度远小于周长共用一套算法,不过这样的话,当剪切长度远大于周长时,刀进入同步区和离开同步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加速和减速变化,也不是说同步区恐怕要加大才行.

网友O:
高精密横切机也有必要用到伺服吗,是不是太浪费了啊,可惜我的伺服电机太贵了~!

网友P:
切刀没必要用伺服控制,用气杠就行,只要保证送料的精度,向您讲的1-2MM精度其实要求不高.

网友Q:
呵,,,要是切刀是旋转的,送料与切刀是可以不用停的,那速度可以达300M/MIN的,精度+ -2MM,不高的,在0.5多可以达到的。

网友J:
请问一下刘工,在切刀切点的那个检测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感觉没什么用,因为只要知道切刀的当前角度就可以知道离切点的距离.

网友K:
请问一下刘工,在切刀切点的那个检测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感觉没什么用,因为只要知道切刀的当前角度就可以知道离切点的距离.

就是用来知道当前角度的。

网友J:
可是伺服电机上有编码器啊?

网友K:
可是伺服电机上有编码器啊?
编码器知道切刀在哪里?你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J:
可以用Z相回零,然后设一个偏移量不就可以了,刘工,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我是说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地方?那个接近开关是不是有别的用途?或者说如果接近开关是装在最上面那会有什么问题?装在最上面我感觉好一点?

网友F:
可能的用途:
回零点;
剪切计数(剪切完成点);
程序中用于位置复位的信号点;

网友K:
可以用Z相回零,然后设一个偏移量不就可以了
你电机没有减速机构,直连在刀辊上?

网友J:
可以用Z相回零,然后设一个偏移量不就可以了

你电机没有减速机构,直连在刀辊上?

那把接近开关放在最上面不行吗?

网友K:
那把接近开关放在最上面不行吗?
请问一下刘工,在切刀切点的那个检测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这两个问题,你都问啊?

网友J:
如果接近开关只是回零用的话,那装哪都可以,而装在切点上恳定是用来清零用的,只是觉得有编码器不需要这样的,除非用于实现的算法存在累积误差.

这两个问题,你都问啊?

我是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敢问啊,这叫不耻下问啊,不好吗?
总比不懂装懂好吧.

网友K:
我是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敢问啊,这叫不耻下问啊,不好吗?
问当然好,但是,也要有思考吧?圣人说,“学而不思则殆”。
“下问”,您还真好意思说。

除非用于实现的算法存在累积误差
这种累积误差是不可能在算法上完全避免的这是个机械问题。您还是思考一下吧。再问一次,您的电机不是直接连在刀辊上的吧?

网友J:
没有,我不是做这个的,只是对这很感兴趣,所以想知道其算法的实现,不然用一个CT150不就什么都行了,还会这么废话吗.

不过还是很感谢刘工的热心回答,谢谢.

“下问”,您还真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语文学得太烂,用语不当.

网友R:
我从事瓦楞纸板横切快5年了,采用的是轮切功能,对于现在市场上伺服轮切我还是有一些皮毛上的研究,如果那位认为我可以帮得上忙,可以联系。fengya_li@163.com
简单索取资料者勿扰。

网友S(2007-01-16):
大家好,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现在的机械是用来切钢丝的.而且钢丝的速度变动很大,在2倍左右,.切刀是用一台伺服来控制的.我现在的控制主式是用编码器测钢丝的长度,当测出的长度与设定长度相同时伺服电机旋转同时带动刀头动作,.而伺服电机的转速是衡定的.伺服的控制信号是电压模拟控制.当电机转一圈后由一个感应器来让它停止.现在切出来的钢丝误差在2mm左右.离我们的要求太远了.我们的要求是0.5mm.但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伺服电机每切一次后它所停止的位置都不同.电机的转速为500r/min.我还要把电机速度加快但是一加快则电机根本就停不住.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方法.项目正在调试中.如有请联系:xhzj@heliochina.com.TEL:0512-65939500-821夏先生.谢谢!

网友A:
楼上夏先生不知道现在拖料是什么电机,个人认为还不如拖料用伺服,切刀用变频常转,如果机构允许的话.

网友K:
“当电机转一圈后由一个感应器来让它停止”
“服电机每切一次后它所停止的位置都不同.电机的转速为500r/min.我还要把电机速度加快”
你用位置方式控制伺服可能还有谱一点。

网友T(2007-05-28):
请问大家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完成不停刀横切.

网友K:
请问大家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完成不停刀横切
建议不要用PLC来做,选择某个控制器,或者集成了控制功能的驱动器。

网友F:
请问大家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完成不停刀横切.

我可以完成。在钢板飞剪和瓦楞纸横切上都有成功经验。

网友U:
请教“不停刀横切”是什么意思?

网友V:
恭喜小白  想必您已經解決十月底所提的"切鋼板"案
達成的具體技術指標是否可以分享?

网友W:
现在市场上不是有一种飞剪控制器吗?可以参考,有现成的,比自己开发强.

网友W:
to:夏先生
    我做过切焊条芯机器,是用机械加集成块方法,成本极低,精度在此0.5mm 以内,不知你切长度多少.是否经常变化

网友Q:
    不知你切什么来的,要是切纸,我到是比较了解,用伺服做,可以飞到300M,正负0.5mm精度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聊!QQ:269740913

网友F:
to jps.rd
的确解决了切钢板的问题。
具体实现方案在“通讯网”同志发的帖子中提到了。
不过具体技术指标就不好公布了,反正不低了。

网友X:
好久没来了,现在那么多人搞这机器了?不过在这里也学到了好多东西,谢大家了

网友Y(2007-07-07):
讨论得非常精彩,也来学习下

网友Z(2008-04-12):
上次我看到比这个经典的帖子那里去了,那里有两个比刘岩利利害多了,(当然刘工也......).那个帖子也在讨论这个东东.比这个要全面.是不是刘工......?

网友AA(2008-09-08):
 横切机属于飞剪控制,技术方面是很成熟的,一般用于纸板裁切的精度都能在+-0.5-1MM以内

我们公司的伺服如果用在切钢板的飞剪上的话,控制精度可很高,而且有很多类似的应用,如有兴趣的话可作进一步沟通,共同探讨相关的技术问题:

 jsqjxhb@163.com

网友AB:
用步进电机就可以做到,为什么会花那么多的钱做伺服,步进电机用在横切机上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AC(2008-12-12):
谁有程序啊.让我们看下啊.我刚学的.chenjihong66@163.com

网友AD:
现在UNICO有成熟的方案,建议使用之

网友AE:
用辊切,要用伺服控制刀,送料用变频电机后轴编码器就行了,速度可做到300米/分,精度能做到+/-0.5mm,(切纸的)我做了不下百台了,想了解,可联系我,cx_honesty@163.com

网友AF:
我做卫生巾的,也是用到旋切刀的,刀是恒定的速度来旋转的,而输送纸的是可以改变速度的,利用速度差,就可以改变长度,用机械的比较简单,两轴用一个电机带动,需要变速的轴加一个调速波箱就可以实现,可是速度不太高,高速的当然用两台伺服分别带动两条轴,利用速差来改变长度。若是+-2mm,用变频也可以。

网友AF:
引用 网友U:
请教“不停刀横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所说的“飞剪”,是横切机的一种改进,切钢板之类的有很多已经做了。在横切的时候,有一个跟随料运动方向的运动,可以达到横切料不用停。

网友AF:
引用 网友T:
请问大家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完成不停刀横切.

要用到同步的控制器之类。精度要求比较高那种

网友AG:
好像包装行业的同仁很多啊,我是瓦楞包装的,我们用的马贵的横切系统,还是95年的产品,不过还是相当的稳定,这就是差距阿

网友AH(2009-04-21):
 我用伺服做木板(2.6mm)旋转刀的切刀控制,旋转刀为三把(120度一把),木板的裁切长度和送板速度(通过编码器测量)可以改变,入板输送是变频调速。伺服跟随木板的运动速度同步,每切一刀伺服起动停止一次。PLC是三菱FX2N的+FX10GP+FX2DA+触摸屏,伺服是安川的。我的问题是输送速度在0-60M/MIN之间某一个固定速度特别是快速时,剪切误差为2cm(厘米)左右,我自己分析是同步不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I:
如果你要求非常精确的话  那还是 用伺服电机。现在一般j3比较好

网友AJ:
http://www.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4882
---------
好文章,将旋切的原理分析得很透彻。

那个链接打不开了~

谁有相关质料吗,我邮箱txzgp@126.com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http://www.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4882
---------
好文章,将旋切的原理分析得很透彻。

那个链接打不开了~

谁有相关质料吗,我邮箱txzgp@126.com

打不开..我也正在切东西。.想学习啊

网友AL:
好像是被删了。。。。

网友AM(2010-02-10):
引用 网友AJ:

http://www.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4882
---------
好文章,将旋切的原理分析得很透彻。

那个链接打不开了~

同要这个资料,哪位大虾有呢?

qqydzf@126.com

网友AN(2010-09-05):
叫我小白还在坛子里面么?

网友AO:
对:xzy568 关于  当切的长度只稍大于刀盘的周长或小于刀盘的周长时数学模型怎么做啊?

切长小于周长,就是说,切的时候,刀减速了。

因为切的时候,要求切的的线速度和送料的速度一至,所以刀在非同步区的线速度恳定比整线的速度快(当切长小于周长),也就是旋转一周需要经过一次减速(从非同步区进入同步区),一次加速(从同步区进入非同步区),问题是如何计算出非同步区的速度使切刀到达切点时下面送料也刚好的需切的位置?

刘工,在拜托了,能不能给点有用的提示,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P(2011-10-27):
我是做迈信伺服的李先生,希望有机会合作,18666536669

网友AQ:
用MR-J2S就能满足,绝对位置编码器可以记住你所需要的位置

网友AR(2012-06-26):
伺服螺旋刀不是直连的话,跑不到280的,跑两百五十可以+-1MM,到了265的车速就明显偏差了

网友AS(2012-08-10):
定长裁剪的我就做过,不过用的是步进电机,精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