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造纸机车速不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10-25):
我公司3#造纸机近段时间出现车速不稳定,造成无法正常生产。调速系统采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和S7-200PLC,控制方式采用现场总线控制。我们对变频器设定的参数进行了检查,系统参数没有变,但车速不定时地出现不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检查速度给定有没有变化
二,那几个点出现此类问题
三,出现此类问题的点的电流变化是否比较大
四,检查配电室的接地情况

楼主:
速度给定没有变化,电流也没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B:
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C:
变频器的键盘频率是否稳定.

网友A:
不稳定时,输出频率变化有多大?

网友D:
曾经遇过塑料薄膜生产线变频器接地不好导致转速不稳,重新接地OK.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是通过变频器的外部端子实现还是通过通讯实现?如果是通过通讯实现的话,当外部干扰到达一定程度时,有可能会出现瞬间的停止状态!
还有要检查编码器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是通过通讯实现调速的,怎样才能查到有干扰呢?

网友B:
接地不好,驱动器的干扰就大.速度就有可能波动.

网友A:
还有,你的接地线要与三相四线制的零线要分开

网友F(2006-12-04):
如果是闭环工作的话检查一下脉冲编码器的连轴器

网友G:
楼主不知道你是部分的车速不稳定,还是整个车速不稳定啊
我认为有几点:机械设备的震动,工艺上的原因,是固定一种纸种导致车速不稳定还是任何纸种不稳定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检查电气的问题,可以进行变频器的空载试验,如果能完全排除电气的问题,那就要注意机械的共振现象了。

网友I:
看看你的电压情况,三相是不是平衡!电源质量很重要阿!

what?

网友(2007-01-03):
不带料的时候试下,如果还抖就是电网或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另外还要量入输入的频率信号,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J:
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输出电压不平衡,驱动有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K(2007-03-10):
是在同一个位置?有没有规律?我们用SIEMENS这样的控制一直没什么问题,很好。可交流下:sevenmor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