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急!急!急!如何选择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6-10-25):
小妹我最近准备购置实验(结晶温度实验)所需的数据采集卡,只要求能采集到温度数据即可,发现采集卡的种类还真是多多,不知道如何选择,在此跪求各位大虾拔刀相助!!!

网友A:
高分辨率多通道模拟量输入,可采集标准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应变片等信号,提供高过压保护和传感器断线检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C07010
I-7520: RS-232转RS-485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网友A:
如何确定数据采集卡或热电偶采集模块应用方案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2470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问,温度的传感器是PT100探头式铂电阻,怎样才能实现电流或电压到温度的信号转换?

网友B:
采集热信号PT100或电流 电压信号,可以使用S1116 I/O模块.欢迎上网了解.
www.xmson.com.cn

网友A:
专用的温度量测模块, 是直接传回温度值, 不用再做转换, 由模块帮您先转换好了.
而一般的模拟量量测模块/板卡, 就得做后续的转换/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如果选用研华的数字采集卡和模块,型号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C:
如果你用研华的,采集热电阻的信号,可以直接用ADAM-4015,如果采集热电偶,可以用ADAM-4018+,速度是1秒钟10个点,用于温度的采集绝对够了。精度是16位,如果用板卡的话,就要再买带CJC冷端补偿的端子板,这样用就是通道可以很多,但要求采样点比较的集中。可以浏览http://www.zhengqitech.cn的网站,研华工业自动化华南区总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