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富士和安川比较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请教高手,为什么在电梯应用上,富士G11UD比安川G7要好,好在什么方面,从技术方面讲.急需.谢谢,最好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或有权威的文章.

网友A(2007-05-28):
UD是专门设计供电梯使用的,G7是通用机种。

网友B(2008-09-05):
富士的各个段速都是有规定含义的,所以其加减速时间在不同速度下都可单独设置。

安川G7属通用机型,没有为电梯单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