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加热实验装置怎么做最合理

楼主(2006-10-25):
我要做一个恒温加热器模拟恒温烘箱,加热想用电热丝,隔热材料和箱体用什么最合适?
先行谢过!

楼主:
没人回呀,我想用耐火砖,但不又没用过,不知做成箱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问题,外面用铁板,然后石棉毡、耐火砖,用水玻璃和耐火水泥。
一切搞定,如果用面包砖,可以抠槽把电热丝镶里面。

楼主:
谢了,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