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的指令

楼主(2006-10-25):
各位老师:
有下面一段指令
Ld 00000
@Mov #400 005
Tim000 005
ld tim000
Out 10001
为什么计时器不能工作?由于刚接触PLC,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tim000 前面 少东西吧..........
ld000001 tim0000
ld tim00000
就这意思

网友B:
如果是tim000變成i/o name
應是TIM 000 005

楼主:
谢谢两位!我再试试。

楼主:
将400赋值给005后,输出10001为何不动作?TIM000不计时,是不是005的值不能作为计时器的设定值?望各位大虾解答一下!

网友C:
这些能编译成功吗?

楼主:
编译可以成功,也没有错误,就是运行到TIM 000 005不动作,IR10001也就没输出了,不知到为何?好象书上说IR区域的字能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但不知为什么这儿不能运行?

网友B:
您的005ch有無實體IO,如果有閃開,用DM,LR都可行.請告知PLC型號.

楼主:
0005不是实际输入,PLC是CQM1 CPU45-V1

网友B:
看是否一樣,因CQM1無法使用SIMULATE所以用CJ1M代替

楼主:
下面引用由chenyilun在 2006-10-30 13:50:00 发表的内容:
您的005ch有無實體IO,如果有閃開,用DM,LR都可行.請告知PLC型號.
--------------------------------------------------------------------------------------------
用DM可以正常运行,用LR或005CH不行,有时用“传送--到PLC”,PLC中的程序没变化,需要再次传送,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B:
您的CX-PROGRAMMER安裝有問題,程式與PLC傳輸是靠CX-SERVER,可以先反安裝CX-SERVER,再重新安裝,DISC上可找到CX-SERVER目錄.如果沒有解決,找最新版本下載.

网友D: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网友E:
强烈的 去学习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