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线联到一起就很难转动了
大名。。

楼主(2006-10-25):
步进电机的线联到一起就很难转动了,为什么

网友A:
混合式式步进电机有永久磁铁,转动时相当发电机,磁力线被绕组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绕组开路时,并无电流,绕组线连到一起,就相当所有的绕组都短接,这时会产生很大的绕组电流,此电流产生的磁场,会阻碍电机旋转。

网友B:
发电机 发电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亦云人云在 2006-10-25 22:53:00 发表的内容:
  混合式式步进电机有永久磁铁,转动时相当发电机,磁力线被绕组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绕组开路时,并无电流…
--------------------------------------------------------------------------------------------
功底深厚!

大名。。

网友D:
教你一个方法理解得会更透彻:找一个风扇用的30转左右的小同步电机,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条连接线的线芯,让别人用老虎钳夹住转子用力一转……(本人对此试验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E:
把线连到一起电机就相对于发电机了,你可以将每相之间接一个小灯或是万用表可以测出电压。

网友F: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通电的情况 线联到一起就能发电吗?

网友E:
线连到一起后,
再转动轴的过程中就相当把机械能转为电能了。

网友G(2006-11-25):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通电的情况 线联到一起就能发电吗?

不通电的情况下,转动电机的轴,磁场有旋转,线圈切割了磁力线,才能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