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注意!!!

楼主(2006-10-25):
我要用星角启动一台250KW的电动机,原来设计安装的时候没有热保护装置,现在想加一个,在互感器上串一个热继电器,然后用热继电器的辅助常闭点串在控制电路中,那有什么型号的热继电器可以用,帮帮忙

网友A:
只要是热继电器都可以用,关键是要把电流值和电压等级选对才能起作用,至于质量,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B:
只要是热继电器都可以用。用正泰

网友C:
当然是E3PLUS了

网友D:
互感器作为测量仪表回路,不应该加入其他元件。应该 在主回路串一个热继电器,然后用热继电器的辅助常闭点串在控制电路中。

网友E:
可选5A左右任何型号,但要根据互感器变比算出保护电流所对应的二次电流是多少调整热继电器,电机启动时要短接热继以躲过启动电流

网友E:
请问周公;互感器除了测量外不能接其他元件,那几千A线路开关怎莫过流跳闸

网友F:
想想现在应该有智能化的设备对付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G:
顶一下就走

网友H:
不清楚,看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