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趋势短期归档,条数设置10000

楼主(2006-10-25):
执行一周左右趋势文件(*.db)达到4G大小,WINCC就启动不了了。我设置了条数,应该是达到一定条目自动覆盖,不应该达到4G就撑死了啊,再说我硬盘肯定不止4G。请教

网友A:
可能是你把*RT.db给删除了吧。只有*RT.db WINCC才会自动管理,否则就会被撑死。哈哈。建议重新解压一个没有删除*RT.db的项目,或者用Project Duplicator复制一个项目试试

楼主(2006-12-26):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