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STEP7、SIMATIC NET...安装顺序

楼主(2006-10-25):
应该有安装顺序的,有谁经验之谈

网友A:
STEP7,SIMATIC NET,WINCC,装SIMATIC NET的时候,多关闭一些程序,包括杀毒软件.

网友B:
这个很重要.楼上正确.
XP的补钉要打对.
顺序不对,卸载时就麻繁.还有版本要匹配.
STEP7与WINCC的版本.

网友C:
各位大侠好  我安装的是WINCC50 和STEP7 V54不知道行不行呀我只是在模拟运行

网友B:
各位大侠好  我安装的是WINCC50 和STEP7 V54不知道行不行呀我只是在模拟运行
STEP7 V54是目前最高的,但是WICC5.0太低了.WINCC6.0SP3或SP4.
STEP7 V5.1是配WINCC5.0的.

网友D:
建议:
安装顺序:1. SIMATIC NET
          2. STEP7
          3. WINCC
至于不同版本的兼容性在SIEMENS的网站上有兼容性列表。
一般地来说STEP7和WINCC没有太多的兼容性问题,但是还是建议不要使用版本差别太大的。毕竟是西门子啊。。。。。

网友E:
1.先装step7
2.后装net
3.装winncc
如果先装net后装step7的话,net中ncm选项千万不能选,否则装不上去的

网友F:
修行说的很对,俺就碰到过

网友G:
h,h,h,h,h,h,h,h,h,h,h,h,h,h,hhh

网友H:
先装STEP7, 再装NET, 后装WINCC,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而且最近发现一个怪问题。我先装了STEP7 V5。3。卸载后再装V5.3就不行了,但是改装V5.4的时候,第一次提示从新启动系统,重起后竟然可以安装了.

网友B:
STEP7,SIMATIC NET,WINCC,WICC WEB

网友J:
各位大侠好,我在安装wincc装系统组件"消息队列"的时候老是提示"无法启动MSMQ服务",导致无法安装,请各位大侠能给予帮助!

网友K(2007-04-11):
kongxincai: 你用的是不是DELL电脑,我用DELL的XP 不行,别的好像都行。

网友L(2012-04-23):
那个ncm怎么移除啊

网友M(2012-11-27):
各位大侠好~~我想问一下:simatic.net安装包谁有啊?可以奉献一下吗?long0622@126.com

网友M:
找到了simatic.net的安装包了~~~~
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