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25):
   请教各位:我相同的三菱F940的HMI,在不同的地方,在下载界面程序时,出现了通讯超时的现象,不能下载出来。《三菱F940的通讯》,在其他哪儿还有设置呢?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重新做一条短一点(1.5M左右)的线试一下.

网友B:
5米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是吗,我想应该线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其他地方的F940也可以下载界面.不知道哪儿还要设置?

网友C:
能给我一份F940的下载软件吗?zjghyw@126.com

网友D:
三菱的没用过,但是松下或其他屏下载时,需要设置波特率,检验等

楼主:
谢谢各位!!TKS!!
  to: zigkxg,F940的软件包很大,电邮发不过来,不好意思.

网友E:
电缆不正确;

网友F:
用软件试试。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用GT Designer2软件时出现通讯超时-后来用FX-DOU-WIN就解决问题了,问三菱公司他们说是电缆问题,我觉得是胡扯,因为是同根电缆,怎么回不行呢。电缆是我自己做的,三菱公司还想让我去买跟三菱公司生产的。

楼主:
你好!!寒霜冰刀!!
      我在用GPP8.31的英文版时出现过通讯故障,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G:
给你一个gt works2.我用的。没有坏处。
http://www.vdisk.cn/www/USE/vdiskmx.exe

用户名:wdo_1000  某某:999999

楼主:
谢谢你<通讯网>
      你的软件包很好用,衷心感谢你!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楼主(2007-02-12):
谢谢!我已经看了,不知道你的8.26版本与会代表8.31版本的区别在哪儿,可否讲一讲啊?TKS!!

楼主:
以上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了,我把电脑重新安装了系统,是系统的问题(我原来是WINDOWS-2000繁题版),重新安装OK,再也没有这个通讯错误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