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器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想请问一下,电容和变压器该如何配比。

网友A:
有点糊涂,请表述清楚一点。具体应用?

网友B:
描述不清楚,很难回答。

网友C:
根剧变压器所带的负载情况来定.如感抗负载大,电动机比较多就需要的补偿电容容量大。阻抗负载大补偿电容就不需要太大。

网友D:
电容的补偿大小是要看负载的,初看你的问题还以为你是要配什么溶液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在电工手册上查到了一些数据。我现在变压器的功率为630KV/A.配的电容补偿为300KVar.不知我的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敬请大家指点。

网友E:
可能有些偏小,以功率因数0.8来计算,无功功率为378.所以应选400KVar.

网友F:
这么大的家伙

楼主:
我想现在的电机的功率因数多半是在0.85以上,我就按0.85到0.98的这个范围计算的。我是头一次设计,请多多指教。

网友G:
以电柜上的功率因数来决定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