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6-10-26):
我用的是FUJI伺服电机,400W的不带减速机,负载不是很大,通过联轴器带动负载.当空跑时,没有问题.一旦带负载后,速度也并不快的时候,电机好象正反转似的,还震动,把联轴器扭断了.
  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器的参数设定的不怎么好.

网友B:
没说明负载多大 可能接线问题 瞬间正反转 会产生非常大的扭矩 秒数设定也有问题 用那种联结器也没说明 问了等于没问
若是自动化生产线是一定要加装减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