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

楼主(2006-10-26):
各位前辈:
       我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我想使得两台电动机速度相同,以前我知道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必须一对一设定么,如果想一个数据同时输入到两个变频器上,或者按照实际情况同时改变两变频器的设定,可以么?还是必须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分别设定呢?
谢谢!

网友A:
用宏指令萨

网友B:
可采用电压方式

网友C:
安装一个同步卡,然后由HMI发送命令

网友D:
在一个按钮的ON宏中编写程序,同时发出两笔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