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数模转换

楼主(2006-10-26):
4-20mA对应0-300R/MIN,如何转变成0-20mA对应0-300R/MIN。

楼主:
上面的即是求0-20mA对应用32000,转化成4-20mA对应32000的工式。

网友A:
意思不太明确,是不是过来的信号是4-20MA,而你的模块AI点是0-20MA?

网友B:
不清楚,如果你的外部器件用的是0~20MA,如果是EM232的话,你只需要把0~32000转化为0~20MA即可
Y/20=X/32000

网友C:
在程序中修改该点输入的补偿值的大小.
L PIW288
ITD
DTR
L 4000       //修改该点值的大小,应该修改为0
-R
L 33.3
/R
T DB1.DB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