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06-10-26):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感觉绝对值编码器在汽车、起重、工程车辆还有自动化系统很多领域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国内并没有生产。我看了些资料也不明白,请专家们点拨点拨:
     1、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型编码器有什么特别之处?
     2、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几类?
     3、怎么分类的?
     4、为什么国内生产不了,有什么难题么?

网友A:
沙发我抢了啊!呵呵!
To三人行7710,
    1、绝对值编码器当然比增量的好了,当然要求不高的场合下,用增量的就行了。增量编码器的缺点: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性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需重新找零或参考位,无法输出轴的转动信息等,这些问题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解决;
    2、编码器按测量功能分有角位移,线位移及转速传感器;以测量方式来分,有直线型编码器,角度编码器,旋转编码器;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以转轴类型来分,有轴型和轴套型(轴套型又有半空型、全空型、大轴径型);以外形特征和安装法兰来分,有同步法兰,夹紧法兰,紧凑型;按输出信号分,有增量输出型,4-20mA/0-5V模拟量输出型,RS485输出型,SSI输出型,Profibus DP型,CanOpen型等等。
    3、我了解到,目前国内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有生产,但其核心部件如码盘、光电模块仍然是进口的。码盘和光电模块国内生产水平仍有待提高。

网友B:
1、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型编码器有什么特别之处?
特点就是随时检测绝对位置了,这算不算优点,看应用环境和要求。

网友A:
当然了,增量编码器与绝对值编码器没有谁是绝对的比谁好,还是应该看具体的应用环境和要求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赐教,受益不浅。编码器国内也有几家生产商,除了长春一光,其它的好像不怎么注意品牌的宣传,抑或是在技术和质量上有待提高吧?
   还有个问题,既然绝对值编码器分为RS485输出型,SSI输出型,Profibus DP型,CanOpen型等,这么多的类别,这几种哪个应用最广泛?

网友C:
"还有个问题,既然绝对值编码器分为RS485输出型,SSI输出型,Profibus DP型,CanOpen型等,这么多的类别,这几种哪个应用最广泛?"

各自有其特点:
1。并行输出,低位数的单圈绝对值用得最多,直接进开关I/O,多少位就占用多少个I/O,低位数还是比较方便的。但线多,易故障,在高位数多及多圈情况下不推荐。

2。RS485通讯或RS232通讯,位数再多也就几根线,与计算机、PLC连,与单片机连方便,但目前协议没统一,要编程。

3。SSI,与西门子系统(德系)连,4线信号,或自开发系统方便,快速,可靠。但日系系统没有联接口。

4。Profibus DP,西门子为主的总线,用在工程上较多,用在运动控制系统较少(总线连多了数据刷新速度不够)

5。CanOpen,汽车电子、工程车、运动控制用区域总线,目前国内刚刚开始有人用,熟悉的人不多。

以上各种输出,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有,至于说到宣传,绝对值编码器专业性强,做好品质与技术支持比宣传更重要,所以我们是做得多,说的少,目前做的更多的是在网上推广绝对值编码器的基础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最近刚做了一批新样本,有需要的话,可Email邮寄地址给我:gemple@online.sh.cn

网友C:
目前国内运动控制系统的、PLC的、PC的,很少有为绝对值编码器设计的接口的,以至于并行的倒是用得最多了(I/O口一般都有吧),或者就用增量的A|B|Z了。

网友D(2007-03-14):
 我们公司就在给汽车配套编码器 。现在用在汽车行业我们的产品在抗震方面有很大优势。绝对值编码器完全可以和国外的编码器抗衡。要是有需要的可以找我联系。我的邮箱是:zhuyoulei82@163.com   我们是一家专业生产绝对值编码器的厂家 。

网友C:
汽车行业编码器抗震并不是最重要的,目前国内外光电编码器在汽车行业使用,只要安装合理,并没有出现抗震方面的大问题。

网友C:
其实,汽车行业最重要的是EMC,安全可靠性。

网友E:
环境温度适应性也是能否进入汽车应用的关键指标。

网友F:
温度问题各厂家基本已经解决了,就算在发动机旁边,一般散热能够解决的话不会超过80℃,而编码器在设计时如果已经考虑在高温的应用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Q所讲的电磁兼容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汽车行业在设备上没有办法做良好的接地,所以对EMC要求较高。而且一旦数据出现问题,所带来的危害也非常大。

网友G:
各樓主所提的都對 抗震 溫度 EMC 但高速(15000 rpm)是大家沒提到 這是我客戶跟我提到重要指標

网友F:
15000转,首先要考虑硬件上是不是能够实现!转轴、轴承的设计转速是多少!然后才能考虑电气结构,在如此高速下是不是能够正确读码,成功反馈。

网友E:
“但其核心部件如码盘、光电模块仍然是进口的”
个人认为以当前的光刻技术和半导体工艺水平,实现盘片和模块的国产化,就技术能力而言,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和用量,毕竟这么做下来,初期投入成本也不低;而且国内大宗客户采用绝对式的需求远未启动,这就应了那句话:好东西,未必是最适用的。应运而生便是这道理!

网友F:
对,实用是最关键的,市场是用需求来推广的。对老百姓来说把草纸造好比登月来的重要多。

网友E:
草纸vs登月! 可真有你的,真个是 大俗PK大雅 了!

网友H:
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各自结构有何特点,原理有何不同?特别是绝对值编码器是怎样记忆并断点保持的呢?

网友E:
原理问题,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本论坛及精华区有专门的帖子论述有关问题,请搜索查阅。

至于“绝对值编码器是怎样记忆并断点保持”,其实未必是记忆或保持,欧美的绝对式编码器多无需记忆和断电保持,而是靠编码器的物理结构来实现随时可读的绝对位置信息,哪怕是多圈的,可多至4096圈,对于一般的设备反馈是完全够用了。
日本多采用位置记忆和电池后备方式的断电保持方案,成本低,但是也会面临电池寿命和质量的问题。

网友I: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奥地利微电子公司磁编码器芯片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021-65605875  seahuhimee@163.com

网友E: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言过其实了吧!这家公司的产品目前每转分辨率也就4096,而且还存在均匀性问题。当然了,也看取代什么。

网友F:
销售分:推销员、技术型销售、问题解决型销售、顾问型销售(引用)

网友F:
解决问题不是生搬硬套,关键还是在于利用更简洁有效的方法。没有什么产品是万能的,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J:
我现在使用的都是光电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