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欧陆590+零飘解决方法

楼主(2006-10-26):
我在使用欧陆590+(70A 4Q)中用电位器调速到0伏时电机有反转现象,经咨询此现象为零飘。在组态后零飘反更严重。现调速器自整定也失效。求助//

网友A:
590提供了对输入信号的修正,您进行以下修正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2009-01-07):
打开静态静止

网友C:
有个零速度模块,输入点数据,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在速度环的下一项就是,如有疑问1582207296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速度环的下一项就是,如有疑问15822072968
支持,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