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F4间隙性报故障

楼主(2006-10-26):
我有一台星玛电梯变频器用的是科比F4,最近频繁出现故障报警,当电梯控制器接受到报警后,断变频器电源复位后,电梯又能正常工作。运行一段时间又重复报警。变频器没有控制面板,所以无法判断变频器什么问题,请问F4面板那里有卖,还有出现报警故障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6-12-09):
你是哪儿哟  我的电话13330329802

网友A:
出现的故障就多了,那得看具体的情况的

网友B(2007-01-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C(2008-05-07):
有编码器吗?ruguoyou

网友C:
有编码器吗,如果有可重新安装编码器

网友D:
他们的特约维修是在上海的。我们公司的坏过那几次了,都去他们那边修的

网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

网友E:
我们厂的也一样,是报NOP不知道是什么不对?

楼主:
报NOP错误是没有加使能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