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06-10-26):
我用过两款嵌入式主板,由于CPU过热都没有通过鉴定。
没办法又改成PC机了,可是总觉得它应该能可靠,心里还是没底。
请问,哪位真正用过嵌入式系统且能长期稳定工作,请介绍用哪款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嵌入式主板无论体体积和功耗都比普通PC机的低很多,比如PC/104低功耗4mA的总线驱动电流,即可使模块正常工作,低功耗有利于减少元件数量。各种插卡广泛采用VLSI芯片、低功耗的ASIC芯片、门阵列等,其存储采用大容量固态盘(SSD),所以其长时间工作的稳定应该是有保障的.

---------------------------------------------------------
你好!

深圳思泰基电脑,生产PC/104工控板的专业厂家.

如欲了解更多本公司产品信息,欢迎来电交流洽谈.
13713918465或0755-82995869-603
Http://www.pc104cn.com;E-mail:hawk.yin@163.com

真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