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再问--变压器允许带多大负载直接启动?

楼主(2006-10-26):
网友已回答
考虑到变压器不止带一个负荷,一般情况下大的负荷先启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如果紧接着启动别的设备,负荷有无特殊要求?
可超过30%变压器容量么?

网友A:
我觉得根据变压器的负载外特性和负载的启动电流选择

网友B:
和变压器的容量,以及负载到变压器的距离有关.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