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价

楼主(2006-10-26):
公司现需求PLC产品,从14点至64点,都有需求;现使用三菱和西门子,公司从降低成本考虑,想选择稍便宜点但品质和品牌不能有所下降;听说台达的产品不错,想询问下价格;可否发到我邮箱:alensong@hotmail.com

网友A:
如果要台达价格,可以到我自己的个人网站看看,可以参考。当实际需要时会有折扣,上面报的是所谓的面价。我在上海。并且有台达PLC、HMI系列电缆供应。
台达的PLC有2个通讯口。应用时,编程口当然是编程监视了,那么另外的通讯口可以与其他设备相连,对连接HMI或通讯控制变频器是应用非常方便。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