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绕线电机滑环处打火

楼主(2006-10-26):
我厂使用的380KW绕线电机正常运行时电刷不分离,转子电流经一接触器后短路连接.最近其中一相滑环处打火严重,并且滑环温度很高.请同行指教.

网友A:
滑环与碳刷接触不良,检查滑环表面是否光滑,碳刷磨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