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700

楼主(2006-10-26):
现修一台松下DV700 2.2kw(220V)无显示,查得变压器初级坏,不知哪位有这个变压器?变压器型号:NAT-A018  急!!谢

网友A:
很容易坏的,自己绕吧。

网友B(2008-10-13):
请问:你的DV700是否修复?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买不到变压器,无法修复。急!急!急!

网友C:
o 松下不是VF系列么 没见过你们这个型号

网友D:
呵呵;松下原来有松下电工及松下电器之分的;

VF是松下电工的;

DV700是松下电器的;

现在全改为PANASONIC的商标了;

网友E:
我有是NAT-A027不知道能替代.

网友F:
可小心把变压器坼下,做好记录,(如绕向,圈数,线径,引线头接线位置,)越详细越好,绕好浸漆烘干,可手绕因圈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