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器电流打不上去

楼主(2006-10-26):
整流器为电镀用,老式的硅整流器,外接调压器
平时镀槽放5个滚筒电流能达到1500A;现在却只有900~1000A
是不是调压器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硅整流器前面测量调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B:
整流器有损坏,或者是铜排接头不良(用手摸一下热不热就知道了),再就是周公说的调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C:
电流调不上来有很多原因啊.1.跟负载有关,负载变大,电流就小.

网友C:
2.主电路接头不紧.  3.调压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C:
4.检测信号的分流器,或传感器有故障.

网友D:
主电路接头不紧. 调压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E:
如果电压正常,应该是电极、导电介质、工件的问题。

楼主:
感觉1.检查主电路,看是否有接头松动,熔断器是否损坏
    2.检查极座的导电性
    3.负载的大小也有关系
    4.调压器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