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高手要检测管道上结晶体粘的厚度

楼主(2006-10-26):
我现在有个管道口径2米大,现在我的管道里过化学物资,有结晶体粘在管道上.现在我要检测管道上粘的厚度.测到厚了我要把它弄薄.如果薄了我想把它弄厚。请高手指点用什么方法。急急急

网友A:
如果你得结晶是包裹在管道外面得 有现成得仪器,现在得问题是在里面。

请你描述 管道得材质和结晶得特性 特别是电导率,

有1个设想:可以通过定时自动敲击管道 然后分析振动频率 分析波 来模糊计算。如果想自己做 就先买1个声波传感器 能连接到计算机得 然后开发个分析软件(有现成得)你用软件分析比较1下无结晶时候  20%超限结晶   40% 60% 80%  100% 时候得回波 抓住特点 就能实现了! 或者干脆就储存1下100%时候得分析数据,然后做个范围设定 定个区域

呵呵 还有个办法就是 可以在管道里面安装测量探头 这就需要知道你得介质特性,比方哪个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