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伺服马达和PLC编程

楼主(2006-10-26):
1、用变频器控制伺服马达能控制吗?伺服马达不是永磁的吗?
2、用PLC能实现脉冲的输出方式吗?
3、假如我想让PLC输出1个脉冲和5个脉冲怎么编程?
请教各位高手,大哥.我是采用的OMRON的PLC。我的邮箱zhongfanglian@163.com

网友A:
1、不能,伺服电机一般是永磁的。
2、一般PLC都有这种功能,需要晶体管输出。
3、有脉冲输出指令PLS,不过是连续大量脉冲输出,为什么只输出一个?

网友B:
用定时器

楼主:
因为,我假如用PLC控制伺服马达,那中间就要加驱动器.我要想用PLC输出的脉冲的多少来控制驱动器去控制伺服马达呀!假如我编码器是5000个脉冲的,我想要当编码器检测到10个脉冲的时候马达就转一圈.等相关的控制.

网友C:
伺服马达也有不是永磁的,

网友D:
用我的PLC来控制伺服驱动器N简单,就一条指令!QQ:450617666.
随学随会

网友E:
那里的,我教你

网友F(2006-12-05):
用PLC脉冲直接伺服电机也可以。不过功率是非常小的。一般PLC输出(晶体管)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