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更换西门子智能定位器

楼主(2006-10-26):
1) 获取要被更换的智能阀门定位器的数据参数。
  用PDM (Process Device Manager)软件,通过HART通信,把现场定位器的参数上传到系统中,或笔记本中;也可以用HART手操器直接读取。如果系统已经保存了这样的定位器数据,则不必重新上传。下一步,把这些参数数据下载到新的定位器中。
  2) 用机械或气动的方法把执行机构固定在当前位置(Keep in Place)。
  现场的仪表工程师大多用机械的方法固定执行机构。
  3) 读取并纪录被更换的阀门定位器的显示值。如果已经失电,则记录当前实际阀位。
  4) 拆卸定位器。在新定位器上安装所有附件,然后把新定位器安装到调节阀上。
  5) 接通仪表信号,调节调整轮,使新定位器液晶显示的阀位置与记录数值相符。
  6) 取下机械锁定装置。新安装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可以投运了。
  建议:可把智能阀门电位器的参数预先备份在系统中或笔记本中。

网友A(2019-05-09):
旧的或拆机的压电阀有吗?可谈
C73451-A430-D80  200
C73451-A430-D81  300
♥:290215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