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点开关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6-10-26):
现在有250个按钮(按钮是带弹簧的那种,即按下松手后,弹簧自动恢复),想通过数据采集模块进行按钮信号的收集。并且需要保证任何一个按钮的任何时刻按下的信息能够被收集到,且不会出现丢失信号的情况。现在初步是想采用研华的PCI-1258UDI数字量输入模块,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上面的功能?请各位高手指点,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您好:此功能是典型的 SOE功能,事件顺序记录SOE(Sequence Of Event)系统是根据数据量输入(DI)电平变化的记录时间(精度为0.5ms)来判断被监控设备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查找事故第一原因。
    一般商用SOE设备的时间分辨率为1ms,我公司的产品可做到0.5ms,并能连续记录开关量的变化。
     推荐一个系统的SOE信号接在一个 IOAsm组件。一个IOAsm组件最多可带256点SOE(即16个 16点GDI模块),最小记录时间精度为0.5ms
  256点SOE事故追忆系统的配置:
        16个   16点GDIMod模块
        01个   CPUMod模块
        电源模块 1个 5V/1A  24V/3A电源
        232/485模块  1个
       工控机(配17寸LCD显示器) 一套(用户自备)。
 详见:      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