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自控系统监控点的疑问!

楼主(2006-10-26):
我公司有一套自动控制系统,并且有一个中控室和3个监控点,1年前因一些原因一个监控点的主机坏掉而停用,现在想重新启用这个监控点.我的思路是:买一台新的主机,给主机装入winCC上位机软件,并导入原有的wincc程序.请问这样是否就可以?还需做哪写设置,谢谢各位同行高手指教!

网友A:
1,注意wincc的版本是否与原来的一样
2,注意原来走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3,注意节点的设置

网友B:
最好在新的主机上装相同型号的通讯卡,在通迅设置方面可以参考另2个监控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行!
这个监控点只需要看到整个流程而不参与控制,以前是用网线将中控室的信息传输过来,这样需要装网卡吗?WINCC使用原来一样的版本,通讯协议也是相同的!请多指教!

网友C:
思路基本是对的,先干起来吧。SIEMENS的东东,不干是不会明白的,即使干起来也未必明白它是怎么好的。

网友D:
改一下通讯,其余不用改.很简单的.

网友D:
如是5.0的可升一下,复制器.

楼主:
恩!我现在已经在干了,谢谢你们!
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