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转子自励磁的原理?

楼主(2006-10-26):
5KW柴油发电机转子上线圈2对,各串入二极管,与外界没有联接,转子上有一块定磁铁。

网友A:
如果定子有一组单独的线圈接了一个电容就应该是电容式逆序磁场励磁,转子上的磁铁是起励用的.

网友B:
应该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C:
应该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