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接触器换相接法

楼主(2006-10-26):
以前一直没注意,接触器控制正反转时,三相电源应该是在接触器的进线端还是在出线端换相,有没有相关规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应该没什么规定吧?读书实习时好像有个老师说过要在出线端换!没具体考虑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网友B:
随便换都可以,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