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10-27):
电动机名牌上额定功率指的是电动机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如果一台电动机名牌上标的是55千瓦,额定电压为380伏,功率因数为0.8,他的额定电流是否可以用公式p=uicos&,也就是电流=额定功率/额定电压x功率因数,对吗?请指教!

网友A:
指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你的公式里还应再乘以机械效率。

网友B:
输出功率

网友C:
注意是三相电动机还要除以1.732即P=UICOS∮×1.732。I=104A

网友D:
P=√3U×I×cosΦ×η
η是机械效率,如果取0.95,电流是110A

网友E:
所以电流的经验取法是取额定功率的两倍

网友F:
我赞成天鸟的说法

网友G:
一般经验来说,一个千瓦按2安培的电流计算!

网友H(2006-12-19):
同意luolxj的说法,此法很简单

网友I:
一个千瓦按2安培的电流计算! 输出功率

网友J:
同意luolxj的说法,此法很简单,估算法
要是考试就不能使了.

网友K:
我也是按2A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