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JIC吹塑机温控板

楼主(2006-10-27):
请教各位仁兄:我公司有一台意大利MAJIC吹塑机,现在温度控制板U16μP/R的保险管被烧,一上电就烧,且驱动块UDN2982A也被烧了,请教如何排除?不胜感激!

网友A:
温度控制板U16μP/R已经部分短路或全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
必须更换温度控制板和驱动模块................

楼主:
谢谢你,真是电流过大造成的。你们也有MAJIC吹塑机吗?能否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