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计算

楼主(2006-10-27):
我公司有水冷式螺杆式冷水机组一台,型号:KLSW-100S,启动电流324A,额定电流143A,制冷能力376KW,额定功率80KW,我想算一定时间内这台机组的耗电量,请问怎么算啊?直接用额定功率乘时间,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冷水机组自身带能量调节的,他的电流是负荷的变化而变的,用计算得出的数值只能用做参考,要想准确,只有装电表了

楼主:
谢谢   大头岭啊

网友B(2009-02-22):
知道电流,能否计算耗电量

网友C:
实际工作电流并不一定额定电流,即使就是额定电流143A,耗电也不是额定功率80KW。

额定功率是电机当时的输出功率,而输入功率还需要考虑一个电机效率因素(小于1),可以肯定的说,肯定超过输出功率。

计算实际功耗,需要考虑功率因素,需要考虑电机的实际电流,需要考虑电机的效率。

网友D:
是这么算的:

视在功率S=√3 UI=1.73X380X143=94.119KVA

有功功率P=SCOSφ=94119X0.85=80.001KW   近似80KW没错。

水冷式螺杆式冷水机组不是一直通电,所以,您想算一定时间内这台机组的耗电量,就要知道工作的时间,比如一天实际工作了10小时,粗略估算一下,那用电就是8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