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修改hosts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6-10-27):
IP地址后面的名字是本地节点名还是计算机名? -_-
还有我在数据库管理器中一选择远程节点总是说 “会话未建立”…… 我在网络,scada里面都设置好了主节点备份节点,为啥还有错误呢?

网友A:
本地节点名

楼主:
改成本地节点名 还是出现“ 会话未建立 ”ft

网友B:
双scada冗余的设置和单个scada的设置是不一样的,在hosts文件中的写法也不一样!

楼主:
单scada只能网络冗余吧 我用双scada服务器冗余,不用显示节点,也不需要网络冗余,还要修改hosts文件吗,多谢楼上!

网友B:
不管是单服务器还是双服务器,最好都设置一下,hosts文件是用来域名解析的。只有在联网的时候有用,单台机子的话设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网络节点名

楼主:
网络节点是在安装时候设置的吧,在SCU里面没找到-_- 跟逻辑节点不是一回事儿吧

网友B:
在配置冗余的时候也需要把网络节点名写到HOSTS文件中去的

楼主: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两台工控机通过交换机连到PLC,这两台机器作为SCADA服务器同时兼做显示节点,并且一台作为另一台的热备。装的是IFIXplus版本,一个是开发版一个是运行版。SCU设置两台机器的本地物理节点分别是JY1和JY2,逻辑节点是JY,其中JY1是主节点,JY2为备份节点,二者互为邻居节点。两台机器的hosts文件如下:
127.0.0.1 localhost
200.200.200.88 JY1
200.200.200.89 JY2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设置吗,为啥两台机器总是建立不了会话呢(在数据库管理器中),多谢大侠解惑~

网友B:
你的概念没有弄清楚。。不是所有版本的IFIX都可以冗余,冗余是相对于SCADA节点来说的,而且冗余是另外有冗余包的,你上面的配置是不可能进行冗余配置的。只能是一台服务器,一个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