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疑难:step7软件安装不上

楼主(2006-10-27):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 your computer.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ware.
restar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即使我重新启动系统也不行,系统还原关了也不行,语言改为英文也不行,到底怎么回事,我连用了V5.2,V5.3,V5.4版本都不行,以前都可以装的,后来系统中毒了,我GHOST了后还是不行,忘大家指点.

网友A:
进入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项,删除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键值。不需重启即可安装STEP7。

网友B:
安装winxp专业版的,winxp professional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试过了,可还是不可以,至于重新装系统,呵呵,太麻烦了啊。它的那句提示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移动硬盘安装请把安装文件靠到你的硬盘上.

楼主:
就是拷贝上去的,而且还是手动安装的,目前我个人认为是系统的问题吧,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迷津吧!我装了很久都没有装上。要么提示你重新启动WINDOWS,要么就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你还是重装系统吧!我是重装系统winxp professional

网友F:
1.安装新版优化大师和安全卫士360
2.将流氓软件和插件清除.
3.用杀毒软件清除.
4.MSCONFIG 输入XP 开始 运行中,关闭大部分起动项,只留必要的1-4项XP必需的
5.重起
6.用优化大师7.63中的查杀木马,(安全优化中)找出可嶷.DLL记住.
7.用优化大师7.63清除注册表中垃极(不要备份),冗余.DLL.扫描分析磁盘文件,用默认选项清除显示所有文件(这些都是垃圾).
8.用安全卫士360修复所有漏洞(必需连网),这会把没有安的XP补订打全.
9.第六条中,若查到可疑.DLL,则在开始 运行中输入 REGEDIT 确定进入注册表,在编辑中的 查找 项输入可疑.DLL全名,搜到,可清除.
重起,安装STEP7.
10.若以上不成,将原有的安装不成功的目录手删,起动项禁用与SETUP7有关的一切,用以上方法重试一遍,一般都可以.
 11.最后一个办法,本人QQ:718142900,你将远程协助打开,让我控制,本人网上远程帮你清理,你可以看到这一切,不过中间用到键盘,需要你输入命令,我们开启语音直接解决.本人在工控网多年,请相信我,本人用上面两款软件远程帮助许多朋友清过系统.不要钱,前提是楼主的机器要安有最新的杀毒软件就行.

网友G:
最好装好系统后,别的软件先不装,先装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