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了解:湿粉煤灰在水泥配料中的应用

楼主(2006-10-27):
我公司水泥配料现在用干粉煤灰作为混合材,干粉煤灰需电厂增加处理设备,在加上使用干粉煤灰的用户增多(水泥砖厂也用),现在干粉煤灰供应很紧张,已引起水泥磨缺料停机,这种局面会越来越紧张,我们附近有大量电厂原来堆弃的湿粉煤灰,现在仍在堆弃,请使用过湿粉煤灰的同行介绍下使用的配料工艺,计量设备选择,使用中的难点和解决方法。先谢谢!

网友A:
我公司在生料配料中用的是湿粉煤灰,计量设备就是普通的皮带秤。只是湿粉煤灰有时起拱不下料,为此在下料口上方增加了一个振打,以间歇的方式运行。目前该套计量设备已平稳运转多年。

楼主:
TO:大成
贵公司生料是否是带烘干的磨机,在水泥配料中用湿粉煤灰,量大时带入过多水分会影响磨机产量,是否有必要预烘干。谢谢

网友A:
对,我们的生料磨是带有烘干的磨机,热风来自水泥窑。目前新型干法水泥应该都是这样的。但我们用的粉煤灰并不是太湿,没有达到泥状。原来用过钢渣,泥状,影响了磨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