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在造纸机械上面的应用情况

楼主(2006-10-27):
  编码器在造纸行业的应用是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现在好象用的不错.编码器在造纸机上主要是起那方面的作用?请赐教>

网友A:
在造纸机上主要是起到速度反馈的作用,使本身的速度精度及动态响应提高

网友B:
如果使用普通电机配编码器,加一个仪表效果很好,由仪表计算两台电机实际速度,控制相互比例.

网友A:
一般在造纸变频传动之中,编码器都是反馈到变频器本身了

楼主:
一般是通过什么仪表反映编码器给出来得数据的。是不是要符合什么样的通讯协议呢

网友A:
上面的仁兄,你的初衷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是不是想做同步?

网友C:
造纸行业用米轮来测速度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春草在 2006-10-31 8:25:00 发表的内容:
  造纸行业用米轮来测速度的.
--------------------------------------------------------------------------------------------
楼上的,这个很象轮式编码器啊?
是轮子贴着安装在皮带/纸张?

网友C:
  这个是编码器的原理,但编码器有带滚动的轮子,随着皮带或纸张滚动时编码器会有信号出来。
  传统的有双轮,但我们这个是单轮的,现在在造纸、纺织机械应用很广泛,而且非常实用。

产品名称
米轮

产品规格
解析:100/10/5/2/1/0.5/0.2/0.1 mm
轮子型号: 金属压花/包胶轮
输出相: A/AB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源: DC 5V/DC 8-26V

产品优点
1. 响应频率高达100KHZ,量测速度可高达8m/sec.。
2. PU耐磨胶轮及金属压花轮。

主要市场
各种材料裁切控制及线速度、周长等量测。

产品特点:
1、 体积小,易安装,不占空间,配重均衡
2、宽胎25MM包胶轮,转动更平稳
3、 机构一体成型设计,转速可高达8米/秒(100K HZ)
4、解析值可高达0.1mm/pulse,可应用于许多自动控制定位,量测用途
5、可解决传统双轮型采合模及低速光电检知,于瞬间掀动或高速转动时,因内部检知器反应速度慢造成信号无法输出之困扰

适用于纺织,造纸行业之长度检知

网友D:
我用过Photocraft公司类似的东东, 这种东西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其贴着皮带,如果打滑皮带不动, 其不会发脉冲;
而安装在电机轴上的旋转编码器还是会继续发生脉冲, 要考虑将打滑这段时间走的距离减去,而打滑并不是完全不动, 这段距离计算不准确.

网友A:
这种编码器做长度测量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TO:LLY
你的解决方法不错,直接用安装在电机轴上的旋转编码器来测也行。然后用米轮贴着皮带,如果出现打滑的情况,应该是轮子的材质原因。
我们的米轮的轮子有两种材质:
PU耐磨胶轮:适用于一般如木材、纸类和塑胶类之平面接触量测场合
金属压花轮:适用于表面光滑如钢板之材质,粗糙之表面量测场合。

网友E(2006-12-04):
我用过西门子和AUTONICE的都不错,AUTONICE的价格便宜性能也很好,主要用在变频器速度反馈和速度显示方面,带有差分输出的长线驱动型

网友F:
向各位敬礼!我现在做一个切纸机的改造,想测纸机出纸的速度,象春草工说的那种米轮,哪有卖啊,我已经买了编码器了,本想自己加工测速轮来着,有这么好的东西,早发现就好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有商业广告之嫌,忘以后注意。否则---删

欢迎介绍行业具体应用

网友G(2007-03-12):
一般用作速度反馈,提高响应的速度、动作的灵敏度,有利于控制精度的提高,针数越高、测量精度越好

网友H:
我们也是造纸箱的,我也想了解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大家帮帮我

网友I:
好坏不容易检测啊,各位同仁有什么好办法?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大刘东在 2006-12-8 15:25:00 发表的内容:
  向各位敬礼!我现在做一个切纸机的改造,想测纸机出纸的速度,象春草工说的那种米轮,哪有卖啊,我已经买了编码…
--------------------------------------------------------------------------------------------
米轮我们公司就有卖,品牌是HONTKO的,台湾原产,现在解析为10mm有特价.

铭圣电机昆山办事处
TEL:0512-55127479   FAX:0512-55127409

网友J(2007-04-12):
目前在造纸行业编码器的用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进行张力控制,还有速度控制等,不过目前大部分是欧美编码器,因为国内造纸企业用的高质量造纸机械和电气传动部分大部分是从欧美进口的。
  上海西御电气专业提供造纸用编码器-林德编码器(瑞典),另外林德编码器也是西门子电机和ABB电机专配的编码器。
联系人:缪先生
电话:021-55576805
传真:021-55571805
QQ:51233193
公司网址:http://www.sh-de.com/

网友K:
下面引用由ljmlhf在 2006-10-27 23:5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使用普通电机配编码器,加一个仪表效果很好,由仪表计算两台电机实际速度,控制相互比例.
--------------------------------------------------------------------------------------------
我处可以提供以上仪表,现在造纸/印刷行业已红用的很多

网友L(2011-07-19):
能具体说说要是有速度还有张力反馈的话,就能怎么样啊?就是简单的让用户去调节?

网友M: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代理欧洲丹麦SCANCON编码器,产品齐全,最小外径9mm, 顶尖技术.有需要的可以打15601980295(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