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么样读取S7-300的时间??

楼主(2006-10-27):
请问怎么样读取S7-300的时间??地址是多少?设置只能是12小时制的吗?怎么改成24小时的?

网友A:
sfc1是读取系统时钟的命令,CDT是读取返回的时钟的值,是日期和时间格式。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1229

楼主:
谢谢如火,但是这个格式我们怎么传送到db存储器啊?好象只能用#OB1_DATE_TIME,其他格式都不接受,这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谢谢如火!
谢谢 id=29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