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40与A740是否可通用

楼主(2006-10-27):
原A540三菱公司已停产,市场上供货量短缺,目前要使用A740是否不改变原系统,可以直接替代,控制系统原是PLC控制,程序上是否需要修改?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2011-01-11):
可以直接使用,PLC控制不需要调什么参数,外部控制就好!更多:www.sjyld.com   周工15920005419

网友B:
原A540三菱公司已停产,市场上供货量短缺,目前要使用A740是否不改变原系统,可以直接替代,控制系统原是PLC控制,程序上是否需要修改:基本一样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