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22kw 不能恢复出厂值

楼主(2006-10-27):
MM430   22kw 不能恢复出厂值  p0010总是2且不能改,p0003能改

网友A:
你看一下R0200内的数值是否和P0201的相等,如果不一样证明你的主板和底板功率不匹配,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停车恢复。

网友C(2007-05-15):
参数设置被保护,多数变频器有这项功能,退出就行了

网友D(2010-08-22):
 能不能 说清楚一点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参数设置被保护,多数变频器有这项功能,退出就行了

具体一点 怎样操作 我是在调试的时候 开始可以设置参数 最后不知道怎么的 参数都被锁死 只能查看不能改变了 断了几次电都不行

网友E:
读取参数 你设定专家级别 应该就可以了